[MCU] 关于单片机频谱显示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11-03):
      最近在单片机论坛上看了一下频谱显示的作品,原理图和代码都有,就是我不想一味的去抄袭别人的作品,所以我就去查了相关资料。发现里面用到了“FFt算法”之类的,但是网上的学习资料又有限,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指导或者是告诉我哪里有比较齐全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A:
那看书吧,随便找一本信号处理相关的大学教材。

网友B:
FFT算法,是信号处理里面最基础的部分了吧,但是其中涉及的东西很多很多。
你还说要找比较齐全的资料,有点说大了,就那一本说,啃3年也不见得理解的完。
偶是用了5年才把傅里叶变换理解了。
网上关于这个的书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T算法,是信号处理里面最基础的部分了吧,但是其中涉及的东西很多很多。
你还说要找比较齐全的资料,有点 ...

大吃一斤啊。

网友C:
是啊,用到高数的知识。如果不是搞研究,会抄会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