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保护电路

楼主(2017-11-03):
最近做了一个小电路,利用MCU的DAC输出0-10V的模拟量信号,采用的是TI的2196,放大后后级直接跟随输出。但目前有一点想不明白,输出端的短路保护该怎么做?
串电阻或者直接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对我的输出精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请教各位后级保护该如何处理?
我这边暂时不考虑使用DAC芯片。。。

网友A:
输出是要给到什么接口?运放即使输出对地了,也不会烧坏运放,因为有自身就有输出短路保护,看后面接口的输入阻抗,这里是可以串接电阻限流的

网友B:
这个很简单,运放输出脚串一个电阻,反馈从电阻后面接。
这样不会影响你精度,也有短路保护功能,只是带载能力差一点。

网友(2018-12-29):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运放输出脚串一个电阻,反馈从电阻后面接。
这样不会影响你精度,也有短路保护功能,只是带载 ...

这个方法很好,顶,我产品这样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运放输出脚串一个电阻,反馈从电阻后面接。
这样不会影响你精度,也有短路保护功能,只是带载 ...

你好,你这种保护电路,反馈从 那个串联电阻的左边或右边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种保护电路,反馈从 那个串联电阻的左边或右边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谢谢! ...

这个你自己想呀,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悟性的,总不能让别人把话全说完呀!
反馈在前面,相当于信号源串联一个电阻,会影响实际负载电压。
反馈在后面,没有限流前,实际负载电压是稳定的,只有限流了才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