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如何把报警喇叭换成报警振动。

楼主(2017-11-03):
新手咨询,如何把报警喇叭换成报警振动。我买了个报警器,只有报警喇叭,我想改成振动的,
对电路完全不懂, 我以为弄个振动马达就行了,接上喇叭,马达不转,我用万用表测量下,
可能喇叭是交流电,然后我网上买了几个二极管接上,成直流了,还是带不起来,测量下
电流太低才8MA,电压到时很高30多V,振动马达电压1.5V就工作了,电流100MA,我现在不知道咋办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接电路板上某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带起来电动马达了啊。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从你提供的喇叭和马达的工作电流看,输出功率是足够的,你可以考虑用一个dcdc电路转变到满足马达的工作条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提供的喇叭和马达的工作电流看,输出功率是足够的,你可以考虑用一个dcdc电路转变到满足马达的工作条件 ...

看到这个回答,我也是醉了。

网友B:
喇叭的驱动电路和电机的驱动电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考虑的办法是,不需要用喇叭的电路驱动电机,而是只取一个信号。
电机用一个自己的驱动电路,三极管啊,继电器啊,光耦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从喇叭那里接收到信号就驱动电机转就可以了。
其实,也许还有其他的地方有信号,不一定非要从喇叭那里接,比如有会闪的LED,或者电路本身能输出信号,
但是可能不好找,那就从喇叭这里接也未尝不可。
正常的电路就应该这么整。

网友A:
楼上的思路没问题,是正常的改造和维修的思路。
但只要能快速解决问题就是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