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romelf.exe生成了bin文件夹

楼主(2017-11-03):
如题,使用fromelf.exe生成bin文件却生成了bin文件夹,好像跟rom起始地址有关,但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因为你的目标有多个段,比如0地址一小块数据,2G地址有一小块数据。
如果只生成一个BIN文件,那得填充2G的数据。
所以生成一个目录,里面有多个文件。文件名就是链接脚本中的段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目标有多个段,比如0地址一小块数据,2G地址有一小块数据。
如果只生成一个BIN文件,那得填充2G的 ...

具体怎么设置呢?小弟不才

网友B:
改成一个段的意思吧,具体没用过呢

网友C:
BIN文件夹下的文件也是BIN的具体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