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编译时出错,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楼主(2017-11-03):
在debug模式编译没有出现问题,可是切换到release模式编译就出现问题了,求助求助

网友A:
在release下去掉工程里面的这个文件,然后重新添加,并包含相应的头文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elease下去掉工程里面的这个文件,然后重新添加,并包含相应的头文件试下。 ...

嗯嗯。可以了,谢谢啦

网友B: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