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_M7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17-11-03):
最近看的STM32F7 参数 配置什么的很高
适合用在哪些地方?

简单控制F0就搞定了,复杂计算就上Cortex_A8 + Linux了。
感觉M7有点不上不下的。
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cortex_A 一是贵,第二个是性能太强导致过剩,很多东西都用不到的, 再就是功耗了。

M7  在跑基带算法,优势就相当明显了,M7不仅仅用在单片机,也用在很多ASIC芯片里面,比如说GPS,北斗

网友B:
m7的确很尴尬,和a7比,性能不如价格还贵,用的人少,价格下来也没指望

网友C:
H7 +128~1MB SRAM, +外设, 如果做到$2-3才有竞争力, 如果还是目前价格体系, 只有个别应用会用,
如果有A7+512KB/1MB SRAM, 价格做到$2-3的,那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