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 谁用过CS5571,CS5581这类片子?无**常操作!

楼主(2017-11-03):
我最近在调试CS5581 ADC转换电路,头一次使用该片,以前用过CS5560,使用情况良好,为了提升采用速度,顾选用CS5581。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CS5581无**常操作, 复位,刻度,触发都不响应。上述操作RD管脚一直在高电平,从不跳低。
开始以为是买的假片子,但测试时发现通电后不小心把数字电源短路一次,系统重新复位就都正常了。不做上述操作,软件复位是没用的。
这个现象很奇怪,无法解释。
另外我们发现,无**常操作时,DCR管脚对-2.5V 是1.8V,正常操作时为2.0V。模拟电源实测为+2.46V,-2.47V,数字电源+3.25V。(正常工作及不正常工作时)
请问用过的同行指教!谢谢!

楼主:
看来没人用这片子啊。。。。。。。

网友A:
傻瓜式元件。
焊上就该能用。
用不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