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种接法的运算放大器 放大倍数

楼主:
此电路用于放大交流信号,电路结构如下图左上角,
下图是我的思路,分析交流信号的作用,让同相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源短路;根据虚短原理,结构变为左下角的图,
1、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否正确?
2、如果正确,有没有更简单的分析方法?
2、电路这样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A(2017-11-03):
1、正确。
2、“电路这样有什么好处么?”实现设计者所需要的幅频和相频特性。
有两个2。另一个2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确。
2、“电路这样有什么好处么?”实现设计者所需要的幅频和相频特性。
有两个2。另一个2不知道。 ...

,老大,你说的事先设计者所需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有些玄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你说的事先设计者所需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有些玄幻啊

那可没办法。器件型号和元件数值都没有,只能说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没办法。器件型号和元件数值都没有,只能说到这里。

哦哦,就实际上,这电路也不值钱,,,运放是OPA2301,电容是皮法级别的,我是觉得计算比较麻烦,所以没写值,难道有简单的计算方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就实际上,这电路也不值钱,,,运放是OPA2301,电容是皮法级别的,我是觉得计算比较麻烦,所以没写 ...

有了元件数值等等,当然可以计算,但计算方法是否简单,那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就实际上,这电路也不值钱,,,运放是OPA2301,电容是皮法级别的,我是觉得计算比较麻烦,所以没写 ...

若是嫌计算麻烦,也可以仿真,得到幅频和相频曲线。

楼主:
再回首:
反向比例放大器的倍数为如上图标注,只需要计算等效阻抗Z1就可以了;
分析:中括号中第一项并联,阻抗不会大于R1,加上R3 然后再跟1/c1s进行并联;定性上来看,不同频率下,C1的值会比较大地影响放大的倍数,即,在低频下,C1的阻抗很大,并联可以忽略,即不体现作用;而在高频下,C1的等效阻抗比较小,并联结果将接近C1的等效阻抗。这样的高低频之间就体现出了C1的作用。但是貌似C2没什么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