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DF62Y nand flash怎么修改分区

楼主(2017-11-03):
我最近在烧写内核文件系统时 烧写完之后启动总是提示 bad CRC 找不到内核,我重启好多次有可能起来一次 我的内核启动地址是0x200000 而擦除flash时 看到0x280000有个坏块 我觉得是坏块的问题想要把内核的启动地址修改成0x300000 但是不知道在哪个文件里修改flash分区,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下,我这个问题如果不用修改分区就能解决 那该怎么解决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怎么修改的,看你解决了问题传授一下

楼主:
我的不用修改内核分区了 因为内核里没有内核的分区 直接用uboot分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