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电机电流采样

楼主(2017-11-03):
【不懂就问】
这是最近接触的一个关于电机驱动器的部分电路图自己不明白的是
【1】图中的输出是电源板过来的其中一相的电流,那么图中上部和下部的几个0R的电阻作用是什么?以及和上部三个0R电阻相接的三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2】图中从电流进来到最终输入到AD芯片之间,这么多的电阻就是为了把大电流按比例减小再输入到AD芯片中?
【3】在电机U、V、W三相电流,在采样的电路图中只有U和V得电流采样电路,没有W的电流采样,
         是不是因为电机三相电流只需采集两相就可以推算出第三相电流的情况?

网友A:
1、电阻是为了调试方便用的吧;
2、电压采集:差分采样+放大+再加偏置(+2.5V);
一般电机的电流采样电路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是为了调试方便用的吧;
2、电压采集:差分采样+放大+再加偏置(+2.5V);
一般电机的电流采样电路 ...

谢谢回答
如果方便可以把差分采集,放大,偏置
这几个环节分别由哪些元件,如何实现的
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阻是为了调试方便用的吧;
2、电压采集:差分采样+放大+再加偏置(+2.5V);
一般电机的电流采样电路 ...

每次看到差分,加一串电阻或者接比较器运放
就不会分析了,
是不是要用虚短续断来计算运放输入和输出的比例关系式,这就是放大了吧?

网友B:
参考学习下常规查分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学习下常规查分放大电路

哦~~很好,这位朋友
太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思路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在你的图里
R2一端接地是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很好,这位朋友
太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思路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标准的运放减法电路,相关的资料网上有很多!R1,R2,R3,R4构成比例放大,阻抗也不是随意的。推导过程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运放减法电路,相关的资料网上有很多!R1,R2,R3,R4构成比例放大,阻抗也不是随意的。推导过程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