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编译器问题

楼主(2017-11-03):
用xc8写的程序在没有做地址偏移前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在设置了地址偏移后定时器中断就不准确了。xc8地址偏移后中断向量会自动偏移吗,还是要人工加上偏移地址。另外xc8中bootloader跳转到程序空间的汇编语句是什么

网友A:
goto应该可以

网友B:
地址偏移之后中断向量也是会偏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偏移之后中断向量也是会偏移的

偏移的是中断入口,中断向量应该还是0x0004。我这是想用bootloader烧入的程序。pic18的可以像图片上那么设置,pic16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偏移的是中断入口,中断向量应该还是0x0004。我这是想用bootloader烧入的程序。pic18的可以像图片上那么设 ...

psect

网友C:
我也最近在搞BOOTLOADER,没加中断正常,加了中断就不行了!
还有些两次FLASE就不能重新擦除了!
可以一起探讨了吗
QQ:50582419
//---------------------------------------------------------------------------//
void    interrupt  service_isr()
{
    //asm ("pagesel" str(NEW_INTERRUPT_VECTOR));//pagesel
    //asm ("goto"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asm
          goto 0x604
#endasm
                  NOP();
}

               //asm ("pagesel" str(NEW_RESET_VECTOR));
               //asm ("goto"  str(NEW_RESET_VECTOR));  //???????????ò
#asm
               goto   0x600
#endasm
根据XC编译自己生产的这两条语句根本不行,只能有GOTO去跳转。但没加中断正常,加了中断就不行了!
//asm ("pagesel" str(NEW_RESET_VECTOR));
//asm ("goto"  str(NEW_RESET_VECTOR));  //???????????ò

楼主(2018-01-19):
引用 网友C:
我也最近在搞BOOTLOADER,没加中断正常,加了中断就不行了!
还有些两次FLASE就不能重新擦除了!
可以一起 ...

boot中不能加中断,
//asm ("pagesel" str(NEW_INTERRUPT_VECTOR));//pagesel
//asm ("goto" str(NEW_INTERRUPT_VECTOR));这两句是可以用的。
我后来做的bootloader可以用了,只是flash烧写地址会出现错误,最后只能在编译时用ff把空地址堆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