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如果实现插上产品座充指示灯亮?

楼主(2017-11-03):
    各位大神,现在设计一款产品,5V供电,下面有个座充,座充只有2根针,当未插上后面产品,座充指示灯不亮,插上后指示灯亮。求各位大神大电路给我,谢谢。。。。。

网友A:
led并电阻,串到充电回路里

网友A:
以上是山寨做法,正规充电ic,都可以直接接led指示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山寨做法,正规充电ic,都可以直接接led指示充电状态

不是用来充电,我只是需要,把产品放上去就指示灯亮,拔掉熄灭,主要是检测顶针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用一个微动开关即可

网友C:
最好的电路是检测插入设备的电源电流,这个比较可靠反映是否插好了。

网友D:
单运放,地串个OR电阻上采集电压信号,放大1000倍 输出驱动个LED
我刚做完这个 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E(点评):
来个图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运放,地串个OR电阻上采集电压信号,放大1000倍 输出驱动个LED
我刚做完这个 效果还是可以的 ...

请版主赐电路,或者发我邮箱353898172@qq.com

网友F:
干嘛在座充上呢??
在产品上做不是更合适,
检测还简单

楼主:
我们的产品设计,下面一个支架,有个电源指示灯,旁边有个检测顶针的灯,放上去就可以充电指示灯亮,拔掉不亮,是一个安卓系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