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抑制电阻发热

楼主(2017-11-0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钢轨断轨监测试验研究

楼主:
主要是测I1/I2/I3的电流,但是发现通电10来分钟电阻就发热,请问怎么减少热量或是增加什么器件可以抑制这种情况呢,谢谢!我是菜鸟,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主要是测I1/I2/I3的电流

网友B:
给个建议:降额使用电阻

网友C:
电阻发热说明有电流流过,如果电阻阻值无法改变,那么你只能调整电流,或者给电阻增加散热组件,比如散热片甚至风扇,当然,也可以通过并联几个电阻或者采用大体积的电阻来增加空气流通散热

网友D(2018-01-30):
多并几只等值电阻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