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hunt resistor 分流电阻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7-11-03):
亲们 经常看到一些采样电路里有shunt resistor 分流电阻。功能也就是采样电流。
这个电阻实际属于精密采样电阻,但为什么会叫shunt resistor 分流电阻呢???
这个电阻并没有分流啊。。。。。
奇怪

网友A:
我的理解

Shunt    ,  转移

将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

网友B:
shunt是站在测量这个电流的仪器的位置看的。。。。

网友B:
“分流”应该是翻译不当。。。。但这么多年用过来了就不去改了。

网友B:
或者说,当年的电流表一般是通过全部电流的。
但是,电流很大的时候,需要并联能够承受足够大电流的电阻来“分流”才可以。
现在测量大电流的仪器仪表本身通过的电流已经可以忽略,这个电阻已经不是“分流”的角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说,当年的电流表一般是通过全部电流的。
但是,电流很大的时候,需要并联能够承受足够大电流的电阻来 ...

原来如此,看来是有历史背景的

网友C:
在这里应该是电流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