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经常听人说程序在RAM中运行,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7-11-03):
(无正文)

网友A:
那你把你电脑ddr拔了,看能不能继续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你电脑ddr拔了,看能不能继续回答我的问题

拔掉了 不也可以运行吗?

网友B:
程序在哪里运行要看是芯片架构,比如说STM32, code bus和data bus连接到了SRAM上面,那么SRAM里面除了放通常用的数据 还可以放代码。但是更多的,比如说51单片(加入RAM足够大),它的RAM里面是不能放程序的,因为51单片机 RAM没有与 code bus连接。

至于经常听人说程序放在RAM里面运行,通常的工作环境是 跑很大型的操作系统,比如说linux,像跑UCOS这种小的OS,芯片内部的NOR FALSH容量足够大,基本上不会放到RAM里面去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哪里运行要看是芯片架构,比如说STM32, code bus和data bus连接到了SRAM上面,那么SRAM里面除了放通 ...

LZ的RAM的意思可能是通用的内存..。

网友C:
准确说,楼主是对的。
太多教科书都说在RAM里运行,这是泛指电脑在运行程序时需要从硬盘把程序读到RAM里,或者是处理芯片(cpu,arm,dsp等)要从ROM(flash)里读出指令到RAM里运行,这是不严谨的。
CPU从RAM存取指令,或是直接从ROM(flash)里读取指令,依照指令运行,所以真正的运行是在CPU里。

网友D:
正常情况下指令是放在flash中的,执行程序时候是读一句flash指令,CPU执行一条指令。
经常听人说程序在RAM中运行是指把flash中的程序在执行的时候全部读入RAM中,然后从RAM中读取一条指令,CPU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D:
经常听人说程序在RAM中运行,其优点有2个,一是操作FLASH读写的程序,如果不把这部分代码放入RAM中,flash又要读取指令又要操作它自身,操作读写的时候会读不到指令而死机;
二,代码放入RAM能加速指令执行时间,比代码在flash中快。

网友E:
flash的读取速度较低,RAM读取速度高,这时可以把需要高速执行的代码提前copy到RAM中执行

网友F:
    把中断向量表和代码拷进RAM里面,然后可以对flash里面的原代码进行在线升级或者格式化,或者拷进SD卡之类外部存储器,执行特定程序

网友G:
严谨一点来说应该是   cpu  从 RAM 中取的指令,  CPU  从 Flash 中取的指令。
不过我感觉  好像是英文手册里面,运行效率的章节 也都是 说   程序在RAM中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哪里运行要看是芯片架构,比如说STM32, code bus和data bus连接到了SRAM上面,那么SRAM里面除了放通 ...

说的不错,但是需要补充下,像是最低端的stm8s003s也有ram运行代码的能力,是因为他的iap烧写flash的时候,是不能从flash里面运行代码的。

网友I:
绝大多数单片机芯片内包括了CPU、ROM\RAM,CPU从ROM(通常是FLASH)中取指运行程序
PC的CPU和RAM是二个物理部件,通常先把程序(从硬盘、光盘等)拷贝到RAM中,CPU再从RAM中取指令运行

网友J:
flash的读取速度较低,RAM读取速度高,这时可以把需要高速执行的代码提前copy到RAM中,然后CPU再从RAM中取指令运行!!实际运行是在CPU里面,RAM只是起到存储的作用。

网友K:
在RAM里面运行的是临时的数据,就是你程序运行的临时数据。掉电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