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的名词解析

楼主(2017-11-03):
1、音质可以理解为声音的还原度,一台音响发出的声音越接近原声,音质越好。2、音效可以理解为对原声修改后的效果,音效与音质没有因果关系。
3、音调及声音的高低(高音,低音)由频率决定。
4、音色由波形决定,钢琴与竹笛同时弹同一音高同一响度的哆音,但是听到的效果不一样,这是音色不同的原因,取决于两者材料的不同。(理解错误)
5、响度及音量由振幅决定。
     针对第4条:
     谐波是比基波频率高整数倍的波,钢琴按下一个音会在基波的基础上产生多个谐波,音乐人 称谐波为“泛音”。某个纯音声波的频率是f,将此纯音作为基波,其谐波的频率可为2f、3f、4f、……,这些谐波分别称为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四次谐波等。所有传统乐器所发出的音都是复合音,由振幅最大的基波和一些列振幅较小的谐波叠加构成。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出单音的定义了:单音特指单一乐器演奏独立的一个音发出的声波(谐波叠加),其基波的频率称为音高。不同乐器的单音所叠加的谐波在频率和振幅上都不相同,因此乐器的音色千差万别。(此段参考http://www.cnblogs.com/devymex/p/3385179.html

网友A:
音色由波形决定,钢琴与竹笛同时弹同一音高同一响度的哆音,但是听到的效果不一样,这是音色不同的原因,取决于两者材料的不同。

不是这么回事。
钢琴和竹笛发出同一音高的音,听到的效果不一样,一是钢琴发出的声音是随时间衰减的,而笛子发出的声音幅度大体不变,是持续的;二是两种声音谐波比例不同。

网友A:
即使是拨动弦乐器例如吉他上面的同一根弦,拨动位置不同,音色也不同。在吉他弦的中部拨动和在跟部拨动,声音并不一样,虽然是同一根弦,材料相同,音高相同,但音色不同。原因当然仍是各次谐波含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