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请教如何添加头文件?

楼主(2017-11-03):
Step 1 – Add library header file to {ProjectName}-Includes.h
Link Solar Library: (Solar_Lib_F.lib) located in: controlSUITE\development\libs\app_libs\solar\v1.2\F\lib
#include "Solar_F.h "
怎么添加这个头文件阿,步骤如何操作??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懂,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B:
在路径controlSUITE\development\libs\app_libs\solar\v1.2\F\lib下把Solar_F.h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中存放头文件的目录或者和Includes.h文件一个目录也行;然后在Includes.h中添加代码#include "Solar_F.h "

网友C:
楼上的方法是可以的
CCS 有系统变量设置设定路径, 其实增加个路径设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路径controlSUITE\development\libs\app_libs\solar\v1.2\F\lib下把Solar_F.h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中存 ...

恩,谢谢 ,添加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方法是可以的
CCS 有系统变量设置设定路径, 其实增加个路径设置就可以. ...

恩,好的,明白了

网友D:
多看看C方面的东西

网友E:
这个还是没怎懂的

网友F:
这个直接在.c文件头上添加的即可的

网友G:
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的哈,,直接在.c文件开始添加即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