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的FIFO模式

楼主(2017-11-03):
(无正文)

网友A:
每次接收都是执行ICI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接收都是执行ICI中断

是的,每次接收完3个字节后进入中断,那么按道理来说进入一次中断flag应该加1,结果是flag每次都是加2,也就是说重复两次进入中断,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