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DMA+串口接收中断共同接收

楼主(2017-11-04):
我使用串口接收中断+DMA接收不定长数据,数据格式为:起始字节+数据长度+数据域

楼主: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在想接收数据时,清接收中断标志,开接收中断,开接收,在串口中断函数中检测到起始字节后,会根据第二个字节设置DMA接收数量,再关接收中断,开DMA,在DMA传输完成中关闭串口接收,等待下一轮数据接收。但是会经常发生串口溢出中断,这个是哪个环节出现数据溢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在想接收数据时,清接收中断标志,开接收中断,开接收,在串口中断函数中检测到起始字节 ...

设计方案是可以的, DMA能够正常工作吗? 从现象来看 感觉DMA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方案是可以的, DMA能够正常工作吗? 从现象来看 感觉DMA没有正常工作。 ...

能正常工作的,但是一旦出现溢出中断,程序就死了,除非我手动的在串口中断中清除溢出中断标志,才能继续工作

网友B:
设计方案是有缺陷的.
中断没有考虑被其他中断优先而引起的延迟异步问题. 串口接收寄存器的双缓冲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方案是有缺陷的.
中断没有考虑被其他中断优先而引起的延迟异步问题. 串口接收寄存器的双缓冲可能会导致 ...

串口接收寄存器的双缓冲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问题.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确实还开了别的中断,但是按照这个意思,不用DMA,就单纯的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也会发生溢出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接收寄存器的双缓冲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问题.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确实还开了别的中断,但是按照这个 ...

按照这个机理, 也是可能的, 你最好先测试一下, 调整一下中断的优先级序列, 或者更改代码缩短中断服务所需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