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813目前鼠标代码里面只有主spi方式,请问如何实现从spi设备方式?

楼主(2017-11-04):
63813目前鼠标代码里面只有主spi方式,请问如何实现从spi设备方式?

网友A:
可以修改那个SPIM 模块代码,实现SPIS。

楼主:
有没有可参考的例子?

网友B:
请问楼主有CY7c63813做主SPI的时候各引脚设置及程序,我做了一个设计,结果发现两者根本就没通信

楼主:
私下里联系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那个SPIM 模块代码,实现SPIS。

我最近在搞CY7C63813,可以把你的鼠标代码发给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