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CAP接多大电容啊

楼主(2017-11-04):
对于MSP430F4784单片机的LCD_A控制机器如果选择LCD电压为外部的LCDCAP的话,那么LCDCAP接多大电容啊,

网友A:
这个有个范围的

楼主:
还有对于LCD的帧频率frame文档上说参考LCD数据手册

楼主:
我怎么没看见MSP430F4784上介绍帧频率frame是多少啊

网友B:
还是用io口直接操作的简单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得参考相应的LCD的资料

网友D:
LCD的帧频率是说向LCD厂商了解,不是找430的手册。

网友E:
电容用法在4系列的用户手册里的LCD_A控制器章节有详细描述。

楼主:
我用的MSP430F4152,根据手册上说的LCDCAP接了一个10uf的电容。选择内部电阻分压才用接这个电容的吧?

网友A:
这个一般接个0.1uf的再加一个10uF的钽电容的吧。

网友B:
这是不是得根据数据手册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