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的运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7-11-04):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的运行结果不一样,

同样是单步执行,两次的运行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在语句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变量值一直没有发生改变,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B:
嗯,反之结果不一样说明在语句执行前或过程中相关变量的值有变化!LZ问题中信息量不够哦!

网友C:
LZ看看单步的时效性是不是不在同等的条件下呢?

网友A:
比如有些数据分两部分在主程序里运算,突然跑进中断后又运算,结果每次出来都不一样

网友B:
同意3楼的说法,看一下时效性吧

网友D:
时效性说得很好,我碰到过一次,就是单步执行都可以的,但是全速执行的时候就陷入了死循环什么都出不来了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您能帮我看看。现象是单步正确,全速结果错误,只有一个主程序,暂时没涉及中断。这是一个ADC程序,单片机是MSP430F5529A,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40;
  //P7DIR  |= 0XFE;
// P7SEL |= 0x0c;
  P6SEL |= BIT6;                            // Enable A/D channel A6,P6.6 input anolog voltage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 ADC12SREF_2+ADC12INCH_6;                 // Vr+ = VeREF+ (ext) and Vr-=AVss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software trigger
    while (!(ADC12IFG & BIT0));//while (!(ADC12IFG & BIT0));
    ad= ADC12MEM0;
}
}
全速的时候所有的结果都是4095,极大值。但是单步就能产生相对稳定的结果,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该如何解决?
谢谢啦!

网友F:
可能跟你的读取速度有关系。

网友G:
加大程序之间的延时。

网友H:
能具体描述程序的运行结果哪里不同吗?

网友I:
把程序粘贴上来看看。

网友F:
楼主这个对什么操作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G:
或者降低频率试试看。

网友H:
是正常的数据访问的问题吗?

网友I:
程序主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J:
是程序不能正常执行吗?

网友K:
运行的结果有什么不同?

网友L:
这个是什么结果?

网友M:
楼主把程序上传看看。

网友J: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K:
采集的数据不正确么

网友L:
那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的。

网友M:
单片机的数据根本无法控制吧,都是根据变量来的。

网友N:
这个没有程序找不大什么问题。

网友:
反馈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O:
是对Io的控制吗?

网友O:
楼主把程序看看粘贴一下。

网友N:
程序运行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O:
建议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
运行结果的问题可能是采集的数据问题吧。

网友P:
楼主也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功能?

网友Q:
单步调试的时候是控制结果不一样吗?

网友R:
具体说明一下功能是什么

网友S:
单步和全速运行的结果肯定一样。

网友S:
楼主粘贴程序给你看看。

网友P:
运行的结果是哪里不一样?

网友Q:
可能参数不正常。

网友S:
单步调试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R:
输入变量和输出结果是什么?

网友T:
结果不一样是体现在哪里?

网友U:
提供程序看看。

网友V:
很多时候都是结果不一样的。

网友T:
是数据结果不一样吗?

网友U:
执行结果是什么不同?

网友V:
楼主都是使用的什么数据?

网友W:
什么是单步的时效性?

网友X:
楼主的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硬件电路时怎么设计的?

网友Y:
执行的条件改变了吗?

网友X:
不同的环境运行的结果也不痒。

网友:
运行的时候是否考虑外部影响了

网友Y:
输入的条件不改变,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芯片读取的速度不同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语句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变量值一直没有发生改变,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

变量变量,输出结果肯定变。

网友AA:
这个程序实现的 是什么功能?

网友I:
可能采集到的数据不一样。

网友AA:
如果是数字变量,实现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Z:
楼主的可能执行的环境不一样了。

网友AB:
单步运行一般用在程序调试上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您能帮我看看。现象是单步正确,全速结果错误,只有一个主程序,暂时没涉及中断 ...

全速运行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上适当延时的?

网友AD(2018-03-14):
核对一下接口芯片的时序是否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