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压控恒流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04):
你可以用运放实现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端口1和2电压相等,然后你的控制电压从1进去,这时候R3上端是输入的控制电压Vin,电流=Vin/R3.
RL的电流等于R3上的电流,不管RL如何变化,都要等于R3上的电流。

网友B:
我看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虽然还不太好, 但原理是没有问题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406879-1-1.html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C:
嗯,  4楼和7楼 的电路 都能实现
4楼的电路, 电流比较小,  负载在中间,  应用上有些不便
7楼的电路, 进行了放大, 但也带来了精度变差, 以电源正为基准, 受电源的影响大

网友D:
运放加mos管就可以实现吧。可以参考下这个电路。

网友D:
电路中调整管采用大功率场效应管IRF640。采用场效应管,更易于实现电压线性控制电流,既能满足输出电流最大达到2A的要求,也能较好地实现电压近似线性地控制电流。因为当场效应管工作于饱和区时,漏电流Id近似为电压Ugs控制的电流。即当Ud为常数时,满足:Id=f(Ugs),只要Ugs不变,Id就不变。在此电路中,R2为取样电阻,采用康铜丝绕制(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较小),阻值为0.35欧。运放采用OP-07作为电压跟随器, UI=Up=Un,场效应管Id=Is(栅极电流相对很小,可忽略不计) 所以Io=Is= Un/R2= UI/R2。正因为Io=UI/R2,电路输入电压UI控制电流Io,即Io不随RL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实现压控恒流。 同时,由设计要求可知:由于输出电压变化的范围U〈=10V,Iomax=2A,可以得出负载电阻RLmax=5欧。

网友E:
这个针对运放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