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楼主(2017-11-04):
(无正文)

楼主:
什么地方用?

网友A: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楼主:
就这些了?

网友B: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B:
楼主慢慢看看这个

网友C:
相当于延时   你就这么记

网友D:
也可以设断点时用

网友E:
空指令就是什么也不做,耗费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F:
楼主用空指令做什么

网友A:
个人观点:调试设置断点的时候用

网友G:
进行最低消耗的延时。

网友:
空指令就是正常的一个;

网友H:
延时中的使用的。

网友I:
代码肯定需要延时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
一般在延时中使用。

网友I:
楼主没有做过延时显示的函数吗?

网友H:
NOP()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J:
通过nop指令产生一定的延迟

网友K:
空指令最大的作用是占位。

网友L:
_NOP_();一般用来做延时作用的

网友J:
空操作指令由分号构成

网友L:
用dealy()延时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K:
i/o传输时,也会用一下 nop

网友M:
当延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