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楼主(2017-11-04):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什么功能》

楼主:
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

楼主:
或者是还有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方便查找。

网友B:
楼主为啥不用AD620呢

网友C:
德州仪器的仪表放大器INA系列都可以参考,具体参数可以参考TI的模拟产品选型手册。

网友D:
如果做心电信号放大的话,INA118和INA114可以替代AD620.

楼主:
嗯,好的,多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E:
INA128UA/2K5, 130dB CMRR、700µA、低功耗、精密仪表放大器
INA129UA/2K5, 精密低功耗仪器放大器

可直接替换

网友F:
和AD620参数差不多的都可以选用。

网友G:
INA系列有好多

网友:
楼主要实现什么放大?

网友H:
高精度仪表放大器

网友I:
TI的OP系列的放大器很多。

网友:
TI的放大器芯片很多。

网友H:
可以去TI的选型网址看看。

网友J:
这个AD620芯片的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K:
运算放大器 (Op Amp)

网友L:
需要的放大器特性是什么?

网友K:
这个放大倍数很大的也有。

网友M:
可以具体说一下你要做什么吗

网友L:
高增益放大还是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