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降低失调电压有什么方法啊

楼主(2017-11-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级加调零电位器或在输入端加一补偿电压减小失调电压的影响.

网友B:
可以尝试下

网友C:
失调电压是运放的固有特性,不可能减少的,可选斩波运放,其失调非常小

网友D:
失调电压会随温度变化而改变。

网友E:
换成高精度的芯片。

网友F:
你要运用在哪个电路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级加调零电位器或在输入端加一补偿电压减小失调电压的影响.

补偿电压怎么确定?

网友D:
将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压加到输入端。

网友E:
其他的方法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F:
具体的电路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级加调零电位器或在输入端加一补偿电压减小失调电压的影响.

是需要反馈电路吗?

网友H:
失调调零是以前比较常用的方法. 只是调试麻烦
反馈补偿, 往往失调信号弱, 又混合在有效信号中, 很难从信号中分离出来. 实现困难

网友I:
要不直接用零失调运放?

网友J:
也可以使用带外部调零引脚的运放

网友C:
对,自己加可变电阻,调节失调电压

网友B:
楼上三位说得对,楼主可以总结一下

网友K:
失调电压,又称输入失调电压,记为U1,一个理想的运放,当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也应为0。但实际上它的差分输入级很难做到完全对称。通常在输入电压为0时,存在一定的输出电压。
解释一:在室温25℃及标准电源电压下,输入电压为0时,为使输出电压为0,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叫做失调电压。
解释二: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Vo折合到输入端的电压的负值,即VIO=- VO|VI=0/AVO
输入失调电压反映了电路的对称程度,其值一般为±1~10mV
  失调电压测试电路图
由例图得出输入失调电压 计算公式:
U1 = R1/(R1+Rf)·Uo

网友L:
楼上给介绍的非常不错,这个主要是体现在运算放大电路的设计当中的。

网友M:
这个需要调节好平衡电阻的。

网友N:
器件自身特性, 好像和工艺有关. 你可以选择失调小的器件 (不过可能会很贵)

网友O:
放大器的手册一般给出的是最大失调, 实际失调往往会小很多. 据我曾经做过的测试, 其实这个失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所以工程上有使用增加偏置的办法抵消. 也有使用调零电阻, 一旦调好了, 不用经常去校准.

网友P:
在输入端加一补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