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能简单加密的8位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7-11-04):
想选型一个管脚少、小封装的mcu单片机,能串口通信或者spi通信最好,如果没有串口或spi,用gpio模拟也问题不大,要求是:

1,能够有读保护功能,能保护程序区的部分地址的数据,  至少不让别人简单的就把该数据读取了。

2,具备上电/断电复位功能,能替代max810之类芯片,在加密的同时,顺便实现上电复位芯片的功能,因为板子面积实在太小,省一点是一点。

3,管脚少、封装小,不要超过4mm*4mm面积。

4,最好是抗干扰能力强一些,工业用途,电磁环境比较恶劣。

肯定有人会说,无论mcu怎么加密,也有人能够**,例如开盖、暴力等等,我也知道。我这个应用,只需要简单加密就足够了, 只要给**者制造一点点麻烦就可以了。
还有人会说,可以用专用加密芯片,如atsha204a,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主要我就是想简单加密,不想搞太复杂的算法,或者成本太高,而且想兼具其他功能,毕竟板子面积有限。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QFN20的可以吗?可以的话联系我,我给你资料!

楼主:
QFN20很小了,可以

网友B:
这几年欧美大厂的MCU用过不少。
上电、掉电、慢爬坡、电源回沟等等复杂条件下,复位真正能做到MAX810水平的还真没有见过。
看楼主好像也是做某种工业模块,外部客户提供的电源真是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C:
介绍给楼主工业汽车级单片机 CHIPON,SOT23-6封装小IC,安全性超高。可联系QQ2881569049

网友D:
用我的,qfn20,sop18,sop16,sop14,DIP8,sop8,tssop8都有,带8k otp, 256字节eeprom,368 sram, 12bit adc, 6bit dac, 2个轨到轨运放,lvr, uart,i2c,3个timer,1路互补pmw,捕获,20mhzosc(1%精度),超级性价比,超强加密特性,保证每颗MCU OTP存储内容不一致,超强EMI特性(用于电动车的显示、车灯、电源等)。QQ 1214380379

网友E:
台系松瀚单片机可以,需要的可以私聊

楼主:
要是复位能力赶不上max809 810之类,就不考虑用它做系统复位了,只用来简单加密就行

网友F:
简单加密,可以考虑那种SOT23-6,纯IO的芯片,价格便宜,一抓一大把!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F:
简单加密,可以考虑那种SOT23-6,纯IO的芯片,价格便宜,一抓一大把! ...

能推荐一两个型号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两个型号吗?

我家的专业做纯IO口芯片  QQ1449251178

网友H:
有量可以联系我,我们也有SOT23-6的,可以协助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