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级别单输入信号的放大

楼主(2017-11-04):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需要把UV级别的单输入小交流信号放大,有没有高精度低噪声的运放推荐和电路。

网友A:
信号频率多少?是心率信号?

网友B:
直接去各大芯片公司网站,搜索就是了。看看你能承受的价格和指标。。。

UV级,10UV和0.1uv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DC和100KHz也是截然不同的,100的价格和1000的价位可选择空间也不一样。

你啥都不说,别人没法推荐。

网友C:
频率多大呢?有没有直流信号?信号源内阻多大?等等

网友D:
推荐个低噪声超低失调的精密运放给你  TLC265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