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testbench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7-11-04):
端口定义是32位的输入,我在设置testbench的时候,测试激励输入为8位16进制,导致读入的数据和预期不一致,这样是不可以吗?还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
input 【31:0】in

测试的时候写 in =8‘h12345678

网友A:
8是指二进制数的宽度,
而12345678是64位,估计编译通不过。

正确写法:  in = 32‘h1234

网友B:
in = 32‘h12345678

网友C:
8位是指数据(二进制)的宽度

网友D(2017-12-10):
将8改为3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