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输入,-5V输出

楼主(2017-11-04):
如题,大家都用什么芯片啊?推荐一下。
输入电压12V,需要+-5V电压,后端接正负电压的运放LMC6041和LMC6482。
现在用12V转5V,AMS11175.0V的,然后在用电荷泵,比如SGM3204或是NJU7660A转-5V。

这种情况下,LMC6041接上去,+-5V老是短路,把LMC6041烧掉。
之前+-5V电源用78L05和79L05,发现12V输入情况下做不到同时输出+-5V。(之前从网上看的别人设计)

SGM3204后端用水泥电阻当负载,27Ω的负载,电流140mA,-5V降到了-4.3V左右。没有更大的电阻了,买回来在测试一下。
按道理来说,运放电流应该不大啊,LMC6482单独测了下,才2mA。LMC6041没测,接上去就烧。
看了下SGM3204和NJU7660A的手册,发现这种电荷泵在输出-5V电压的情况下,电流都不是很大。
电荷泵就是这样的特性吗?

论坛里看到一篇+5V转-V的帖子,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8866176
我对+5V转-5V已经失望了,-5V输出现在想换成DC-DC,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谢谢了!

网友A:
与电源无关,LMC6041接线有问题或者芯片是假货。

网友B:
SGM3204负载能力足够满足LMC6041/6482,且不会被拉低。
如2楼所说,要么楼主的电路设计有问题,要么就是运放是假货!

网友C:
可以用两个12/5v隔离模块,输出串联,就成+-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