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太阳光追踪器

楼主(2017-11-04):
请问自动太阳光追踪器如何设计制作啊?有大佬知道的吗?最好有详细教程,代码,原理图等;
如果有做好的板子可以购买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时间和经纬度, 查表的吧,觉的还是不拥追踪了,本来就是很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时间和经纬度, 查表的吧,觉的还是不拥追踪了,本来就是很古老

一个设计课题,必须要完成的项目

网友B:
这个分两步骤,1,识别,2,追踪,,既然学生搞,那只要新颖装逼的就行,,,好,识别用鱼眼相机加图像识别,就python拍个照,然后画画格子比一比,,追踪就是控制步进电机进行仰角方位角修正,买个船用卫星天线做个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两步骤,1,识别,2,追踪,,既然学生搞,那只要新颖装逼的就行,,,好,识别用鱼眼相机加图像识别 ...

太贵,也不会,具体教程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贵,也不会,具体教程有没有

没有教程的,网上应该能找到案例

网友D:
觉的还是不拥追踪了

网友C:
我见过的自动太阳光追踪有两种,一种是纯算法的,根据经纬和日期计算出太阳角度,另一种是用传感器检测太阳的角度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将设备绑在向日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将设备绑在向日葵上?

这个提议很好

网友F:
直接用光敏电阻

网友G:
楼主的追踪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可以用多个同一方向的光明电阻,然后套着较长的热缩管,当所有太阳光直射到那一面就可以检测了,当然应该还要要在其他方向搞个偏移的测量,就知道太阳光往哪移动了

网友H:
可以考虑光敏电阻阵列,前面加个挡板,中间挖个洞,当正对太阳时,正中的光敏电阻被照射。

网友I:
其实太阳追踪非常简单。
首先,在天空中的位置是非常有规律的,也是可以预先算出来的。
那么简单来说,做一个时钟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自转轴和地球自转轴平行,24小时转一圈,
稍微实用一点,可以做一个夜间自动往回转的。
太阳高度的问题也简单,365.25天一个循环,按照正弦函数南北方向做来回摆动。
这个装置做出来。如果时间准的话,至少100年不需要调校。
追踪角度可以不用太准,误差几度都没有关系,因为是余弦函数,误差1度,效率是99.98%,误差5度,效率还有99.6%
实际的实用装置,甚至南北方向的追踪都可以不要,只留东西方向的追踪,最多人工每个季度调整南北一次方向。
甚至不调方向都没关系。地轴倾斜角度23.5度。按照中间位置设置,太阳角度会偏移正负23.5度,按照余弦规律,即便偏差23.5度,有效率还有91.5%.

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动追踪,自动追踪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一定是追踪太阳,偶尔阴天和多云的时候,太阳的方向不一定是最亮的,太阳的附近反而是最亮的。
方式也很简单。高大上一点,用相机,相机光轴和理想受光方向平行,然后用算法算角度。
实用一点,就是跟相机原理差不多,搞个暗箱,前面开一个小孔,当镜头,类似小孔成像,底片位置放一堆光敏电阻或硅光电池阵列,最少放4个,也可以放9个,16个,25个。然后看每个感应的强度,算出太阳位置。

网友I:
另外一种方式,一般人偶不告诉他,相对结构简单一些。
而且这个结构的好处是,即使太阳角度偏差在90度,传感器仍然有响应;而太阳角度在0度附近时,传感器又非常灵敏。
做一个四角锥结构的遮光结构,每个角落放一个光传感器,光敏电阻,硅光电池,光敏二极管什么的都行。
这样只需要4个光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通过4个传感器数值的偏差算出太阳角度。
因为是实时追踪太阳,所以误差大时,并不需要太阳的确切角度,只需要知道大致方向即可。
等方向调整得差不多时,传感器会变得非常灵敏,再细调角度。至少能保证1度之内的误差。

网友J:
凸透镜+运放。
参考响尾蛇导弹。

网友K:
买板子,原理图,代码肯定没有的;

网友L:
凸透镜原理,寻找焦距点。

网友L:
传动系统也要好,360°全角度。

网友M:
我来观摩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