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遇到GD32F105RB的CAN2部分运行不正常的情况吗

楼主(2017-11-05):
两个can,我都用到了, can1,接收和发送正常,但是CAN2部分,能接收数据,但是会好像会漏一些数据,过滤器的设置是和STM32同型号设置一样的,现在是直接把STM32 的程序烧录进去,CAN1正常,CAN2就有点不正常,有时候上电几十米才收到CAN2的数据。 CAN 部分和STM32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A:
CAN这部分跟STM32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同样主频的情况下,GD32会比ST32指令快大概30%,检查下程序是不是这个原因间接造成的。为了验证是否你程序的其它部分间接造成,可以单独的先测试两个CAN的例子。其它功能都先去掉,只留两个CAN收和发。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
375880228@qq.com。我可以发相应的例程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这部分跟STM32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同样主频的情况下,GD32会比ST32指令快大概30%,检查下程序是不是 ...

不好意思,刚看到信息。 非常感谢。

网友B:
CAN总线的设计与应用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C:
又是CAn总线的设计的额

网友D:
这个还是较麻烦的

网友E:
CAN总线的设计的有呢么复杂么?楼上几位

网友F:
还是涉及到CAN总线的设计哈,这方面是短板的

网友G:
这方面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H(2018-07-07):
现在我也没有调通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