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

楼主(2017-11-05):
请问,有角度静置,或者放在静止水平面的时候。合外力是零,怎么会有加速度呢?

楼主:
如果是在高空做  自由落体 输出是什么呢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某固定质量物体所受到的力。

网友B:
运动是相对的。
你可以自己设定参考系,并校准/补偿你的传感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某固定质量物体所受到的力。

那 静止时  不就应该输出是0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静止时  不就应该输出是0了吗??

静止时该固定质量物体受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时该固定质量物体受重力。

我理解为该传感器内部三个轴受到的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为该传感器内部三个轴受到的力

你把你的传感器翻过来或者翻90度,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

网友C:
传感器检测三个轴受到的合力,用a=F/m计算出加速度,如果相对地面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那么a=g。

网友D:
自由落体时时0 静止时受重力加速度影响

网友E:
重力啊,动一下物体,看输出是否有变化

网友F:
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动手做一做,马上就都明白了

网友H: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I:
要搞懂加速度传感器,先搞懂它的物理原理,内部一个物体,和周围XYZ轴的相对位移就是输出的加速度值。
可以理解为弹性固定,一般通过电容来检测位移。
静止时,只受到重力作用,重力轴是1g,自由落体时,三轴的加速度值反而是零了。
这个不是仅考虑直线线性运动,还得考虑地球的自转,也就是圆周运动,物理的基础。

网友J:
重力也是加速度的一种,叫重力加速度。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 静止时  不就应该输出是0了吗??

静止的时候g是存在的。重力加速度

网友K:
看来楼主应该好好补一下物理知识

网友K:
时刻都要保持谦虚的态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那你可以想想所谓的力跟加速度,当你在电梯放一个体重计,你站在那个上,当你上升,下降的时候,那个体 ...

你还是没弄明白,如果是匀速上升或者下降,也只有重力加速度,读数是不变的。

网友L:
你想一想他的原理,你就知道为什么静止的时候输出是g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还是没弄明白,如果是匀速上升或者下降,也只有重力加速度,读数是不变的。 ...

  是的,我没读过初中,不知道牛顿第一定律,另外我举的例子也是错的,谢谢你的批评!

网友M:
水平静置是标定一般的加速度传感器最好的方法, 你的传感器感应方向已经为1g或者是-1g所对应的输出信号,但是每个地方的实际g的加速度值是不同的,如果需要精确调试可以查一下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值.那你的信号就是对应该重力加速度值的.
如果觉得水平放置不一定准,放置位置可能会有斜度,可以先找输出零再转90度

楼主:
其实是被它 的名字迷惑了,已经理解为什么静止是g,自由落体是0了,谢谢各位的踊跃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