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DSP驱动过WIFI吗

楼主(2017-11-05):
DSP驱动过WIFI

网友A:
你有什么想法

楼主:
现在已经实现了DM642以太网传输视频,想在现在的板子上改进,实现无线通信。想把DSP系统连上WIFI无线网卡做成无线客户端模式。这样可以通过无线路由器与电脑连接。

网友B:
用过GPRS,但是这个模块的使用要交功能费的。。。

网友C:
嗯,无线不是随便想用就用的,就和频率段使用一样,得合乎规定。

网友C:
类似交网费。

网友D:
接个串口的wifi模块呗

网友E:
有用stm32做wifi的程序吗

楼主:
还是不明白,算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吧

网友F:
楼主准备使用哪个DSP芯片?

网友G:
以前用过beaglebone驱动wifi

网友H:
没有用过,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F:
WIFI模块使用哪个?

网友G:
网上有很多的 A9处理器的移植程序。

网友H:
现在的wifi驱动程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