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模块与PC机通讯

楼主(2017-11-05):
如何利用LM3S9B96的CAN模块与PC机通讯?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如果想利用PC机的USB口的话,即CAN/USB通信,将LM3S9B96发送单个数据传给PC机,需要买那些器件呢?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比如是不是该重新买一块CAN模块和UCB-CAN接口卡?

网友C:
CAN分 析仪,USBCAN....

楼主:
ZLGCANTest软件+USBCAN-II(带隔离CAN分 析仪) 这两样应该就可以做了吧?

网友D:
必须用一个转换模块

网友E:
可以使用 USB转CAN接口。

网友F:
RS 232 和 CAN 接口的通信模块

网友E:
买一个CAN的转换器

网友F:
PC上没有CAN接口,可以使用usb转换模块。

网友D:
232转CAN接口

网友G:
买个can盒,就是can转usb,不过价格不菲

网友H:
PC端没有can通信模块的。

网友I:
CAN模块相互通信

网友J:
把CAN设备接到CAN分析

网友K:
计算机与CAN通信

网友L:
MCP2510实现CAN总线数据通信模块

网友:
采用一个USB转CAN的设备接到PC

网友M:
can通讯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N:
与PC机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O:
单片机的CAN功能模块驱动接口。

网友J:
电脑就能看到设备发出的CAN数据了

网友P:
比如232转CAN接口, USB转CAN接口

网友I:
CAN总线与PC机串口通信

网友H:
得使用转换接口才行。

网友K:
具有 RS 232 和 CAN 两种接 口

网友O:
RS232/CAN的协议转换器

网友N:
CAN通信一般没有这个接口的。

网友M:
LM3S9B96做个PC和CAN通信模块吗?

网友:
USB转CAN的CAN_H和CAN_L接到板子上的CAN_H和CAN_L

网友L:
必须得有转换的芯片。

网友:
通过CAN现场总线可Web网页浏览监控的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E(2017-12-05):
这个芯片都很久不用了。

网友F:
楼主还是使用RS232转CAN吧。

网友Q:
需要这个通信干什么作用?

网友E:
直接通信不了,只能转换。

网友F:
或者直接使用串口通信。

网友Q:
如果是通信速度,可以选择usb。

网友R:
这个只能是转换模块。

网友S:
串口通信最简单。

网友T:
LM3S9B96做转换模块吗?

网友R:
LM3S9B96有串口的。

网友S:
或者使用CAN转换TTL。

网友T:
LM3S9B96能够集成usb吗

网友N:
LM3S9B96这个芯片不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O:
使用LM3S9B96作为转接。

网友U:
引用 楼主:
如果想利用PC机的USB口的话,即CAN/USB通信,将LM3S9B96发送单个数据传给PC机,需要买那些器件呢?
...

最简单的就是串口通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比如是不是该重新买一块CAN模块和UCB-CAN接口卡?

LM3S9B96作为终端即可。

网友N:
推荐DSP可以使用usb通信。

网友O:
CAN接收数据,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比如是不是该重新买一块CAN模块和UCB-CAN接口卡?

你说的是can直接和usb转换通信。

网友U:
引用 楼主:
如果想利用PC机的USB口的话,即CAN/USB通信,将LM3S9B96发送单个数据传给PC机,需要买那些器件呢?
...

使用USB转TTL芯片。

网友V:
CAN总线与PC机通过RS-232互连

网友:
232转CAN接口, USB转CAN接口

网友W:
选用RS-232作为CAN总线与PC机通信接口。

网友:
需要买一个CAN分 、析、仪

网友W:
USB转CAN,232/422/485转can模块 都可以。

网友V:
PC机上没有CAN接口,直接通信不可行的,必须用一个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