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读取缓冲区数据问题(制作上位机)

楼主(2017-11-05):
问题一:用BulkInEndPt读取缓冲区好像只能一次读取512个,如果我想读取128个数据应该用什么函数?
PS:我是用C#制作上位机
问题二:Cypress Suite USB 3.4.7是不是就是最新的卡驱动版本呢?
问题三:Cypress Suite USB 3.4.7中自带的例程怎么使用?四个例程中我只知道Control Center这个例程怎么使用。使用其他例程之前是不是需要搭建一些环境?像Bulkloop这个例程的readme里有一句话“load the firmware file, bulkloop.iic or bulkloop.hex in the folder Bulkloop.”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我向下位机再烧录什么东西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BulkInEndPt一次性传输数据量根据底层端点配置有关,512肯定是不可能的,具体多少需要测试。
第二个问题不明朗
第三个问题中,bulkloop 测试程序,需要依赖于对应的固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烧写固件配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