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LV62130降压DCDC使用求助

楼主: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输出5V/3A的DCDC,于是选了一款:TLV62130,虽然看了规格书,但是有几个引脚功能还没搞明白,大家了解的能否指点一下,万分感激!谢谢!
不明白的引脚:
1. PG      对于PG引脚,规格书有推荐接 low,也推荐接 high,请问这有什么不同 ? 实际使用接high还是low好?
2. DEF    看不懂该引脚功能
3. VOS    一样看不懂该引脚功能

4. UVLO    这是个什么功能? 芯片内部的

附上规格书

2 MB

网友A(2017-11-05):
规格书上介绍的不是很清楚吗
PG = Power good 信号,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告知你用电设备,D2D输出正常了,如果你不需要该功能可以不要。
DEF 输出电压增加5%,如果你设置5V输出,该脚拉高,输出是5.25V,相当于线损补偿了0.25V,如果你是板级应用,无过长的导线外连,不需要改功能
VOS 反馈补偿
UVLO 欠压保护,输入低于欠压保护值,芯片关闭功率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