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指定的间隔时间在LCD上滚动显示指定的字符串

楼主(2017-11-05):
谁有相近程序啊

网友A:
仔细读一下 Character LCD 组件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嗯,使用提供的API很容易实现

网友C:
中文用户模块数据手册集锦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_dsign=d1fcdf2a
53楼

网友D:
USB的电流最大承受多少

网友E:
5V/500mA

网友D:
2.0的是500mA: 3.0的呢

网友D:
哦,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