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pld IO电压拉低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做的28335+cpld 电路板,焊好板子后,直接上电(28335和cpld都空片,里面没有程序),3.3V被拉低到1.4V。但是两块芯片都不发热。28335与cpld之间总线连接,16bit数据10bit地址,还有一些互联的IO口,两片相连的线有60条。LDO1 5V 500mA   LDO2(5v输入) 3.3V 800mA

原因还没有找到。。。。。。。着急

楼主(2017-11-05):
先谢谢各位

cpld

cpld

power

power

网友A:
2块芯片不做初始化设置,要是输出对输出就要打架了.
你得单独设置调试,然后再联机

网友B:
必须写入程序,否则现象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芯片不做初始化设置,要是输出对输出就要打架了.
你得单独设置调试,然后再联机 ...

坛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具体“怎么单独设置调试,然后在联机”

楼主:
讲一下调试进展,焊接了一块DSP最小系统(不焊cpld),仍然是空片直接上电。1.9 3.3都正常,
消耗功率约1.9w。电源开始发热,但不烫。

下步计划,更换大功率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具体“怎么单独设置调试,然后在联机”

每个I/O口都得一 一定义属性,并检查上电初抬化是什么状态,有相连的口是否有干涉. 确认无误方可联机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