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P1IN为什么不是0x00

楼主(2017-11-05):
(无正文)

楼主:
不是0x46就是0x06,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外围电路吧。悬空的状态不确定

网友B:
看外围电路 0x46或者0x06对应哪个引脚

网友C:
找一下对应的引脚然后找原因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外设短路或者电阻有问题

楼主:
嗯, 好的,我看下,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