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插拔USB连接线通讯又正常

楼主(2017-11-05):
有一个USB设备,采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EZUSB芯片,驱动采用的是他自带的EzUsb.sys。一般情况下我的设备通讯良好,但是如果电气上有干扰,如开关某些电气设备,经常发生通讯中断的情况。我的应用程序再也不能从EzUsb.sys取得数据,我发送ResetPipe、AbortPipe等都无法使通讯正常(我不能确认有没发送成功)。但是只要我重新插拔USB连接线,通讯又正常了。

网友A:
电气上、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去解决

网友B:
通讯怎么传输的?

楼主:
通讯时,采用的是批量传输,64字节的包。出现这种情况时,USB设备并没有死机,仍然在运行的,只不过无法通讯了。

网友C:
换成高质量经认证的USB电缆(至少是移动硬盘用的)从供电电源上想辙,如果是开关电源,换成模拟电源试试(变压器调压那种)供电电源插座上带滤波电路;直流供电线上用抑制噪声的器件

网友D:
电路板的电源线上加EMC器件;电路板布线用四层,按照CYPRESS USB板的要求布线,机箱屏蔽,换成经EMC测试的机箱;公共端接地

网友D:
嗯,你用的全速通讯,与评估板相比,是否在电路上省略了器件,比如USB线上的EMC器件;
再多的,就是EMC,参看村田等公司的设计要求。

网友E:
系统干扰没处理好吧???

网友F:
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保护啊。。。当通讯失败,从新启动   就可以了。。
软件reset。

楼主:
我的软件不允许重新启动,只能通过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后台恢复通讯。
不知怎么样实现软件reset呢?

网友G:
硬件可靠性必须得到保证

网友H:
查线路,对应芯片datasheet增加保护电路。
最好拿分 析仪器抓到问题点分析。

网友I:
如果不是high   speed,d+,d-上应该是有电容滤波保护的。

网友J:
换个非USB的产品,USB产品在这块上是绝对弱项,没有跟治办法。

网友K:
也可考虑解决硬件上的干扰问题
供电电源抗干扰性差,在开关其它设备时被冲击,给你的设备提供一个好的电源

网友L:
换个屏蔽好的USB连接

网友M:
有些USB设备,断开后,即使关机重启都不管用。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N:
你好,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从固件的代码入手排查问题
由于每个USB固件实际应用环境和外接电路不同,也没有办法帮你准确定位。

1. USB在拔插过程中一定会产生RESET和CONFIGUE事件,你检查下在这个事件里有没有加入除开USB操作以外的操作。
2. 根据实际测试,resetpipe,abortpipe(或者resetendpoint,abortendpoint)仅仅只是对底层端点的标志位进行复位。你可以在PC尝试resetdevice来复位设备,复位设备后也会产生上述两个事件,如果打比方,就好像是不拔掉线的拔插事件(没有disconnect事件和connect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