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串口、并口、SCSI和1394哪一个速度更快

楼主(2017-11-05):
USB、串口、并口、SCSI和1394哪一个速度更快

网友A:
这个还得取决于外设的本身的速度

网友B: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使

USB键盘打字不会比你使用PS/2键盘的速度快许多,这是因为你打字的速

度是取决于你手指打击键盘的速度,而不是键盘和电脑连接的传输速度。

网友C:
嗯,同样类似的如打印机、扫描仪这些设备在USB接口下面工作的速度可能比工作在并口的速度快一些,但仅局限于开始的一小段时间。

网友D:
USB使外围设备的安装变得非常简单,这才是USB目前真正的优势。

楼主:
OK,知道了,多谢

网友E:
我如何让工作在串口、并口、PS/2接口的设备工作在USB接口上面呢?

网友F:
这些设备发出的完全是不同的电子信号,所以不能让这些设备直接工作在USB接口上面。

网友G:
但是现在许多厂商设计出了多种的转接适配器,可以把串口、并口、PS/2等接口设备信号转换成USB可以读出的信号。

网友H:
现在还有一些外设支持多种连接方式,因此它可以通过特殊的插卡来实现与USB或另一接口的连接

网友I:
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插卡是不完成信号翻译工作的

网友J:
对啊,所以千万不要将其他外设通过这个卡实现与电脑USB接口的连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E:
哦,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