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是否会灌到VCC3.3那边?

楼主(2017-11-05):
如果CTRL输出低,并且VCC-A的大于3.3V时,电流是否会灌到VCC3.3那边?

网友A:
那就相当于三级管EC反接

网友B:
嗯,也会有电流的

网友C:
如果VCC3.3高电平,CTRL低电平就导通

网友D:
我觉得是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E:
我认为三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F:
三极管可以导通

网友G:
会有电流··

楼主:
意见严重分歧

网友H:
这个怎么会有灌电流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控制电路是什么?

网友I:
这个怎么反向电流呢

网友H:
控制电压是否太高影响信号。

网友:
这个是PN结不能反向。

网友I:
这个三极管就是单向控制的。

网友J:
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K:
你觉得不放心可以使用二极管。

网友L:
楼主查查看三极管的特性。

网友M:
不能,就是抑制电流的

网友J:
三极管也是可以单向的。

网友L:
参考模电就能知道能不能电流回流了。

网友M:
电流可以实现这样的隔离。

网友F:
当然会,不考虑饱和压降的话相当于双向短路

网友N:
会有电流的,三极管CE反接还是可以当三极管用,只是放大倍数较小。

网友O:
三极管会变成一个稳压管。。只有当电压超过反向耐压值的时候才会发生雪崩击穿。。。

Breakdown Voltage。。手册里会有,,不是损坏电压,,是雪崩电压。

网友P:
只有反向电压足够高才会发生楼上所说的那种情况,在此电压以下,只会有轻微的漏电流。

网友Q:
应该不会,三极管内部应该能看做一个二极管反向是不导通,当反向电压大于一定值三极管就会烧坏。

网友R:
烧毁晶体管需要二次击穿,并非反向电压过限就会

网友D:
测量反向耐压时,采取限流措施防止二次击穿,晶体管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E:
CTRL的低电平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D:
终觉得multisim模拟的太理想了

网友C:
这个要看管子具体参数啦,电流是有的,不过特别小。

网友B:
VCC高电平的话可以导通的

网友S: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饱和导通吧,至于击穿,是不会把三极管及串的,这种反向电压不会造成过大电流的

网友A:
肯定会有电流的,三极管工作在第四种状态,反向导通。就是放大倍数小点

网友F:
测量反向耐压时,采取限流措施防止二次击穿

网友T:
当反向电压大于一定值三极管就会烧坏

网友U:
这样三级管不导通的吧

网友V:
这个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W:
主要PN结的方向

网友X:
这个倒不至于的,电流倒灌听说过,但是在MCU开发中基本没见过

网友Y: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Z:
这个电流怎么能够反向呢?

网友:
这个电流回流吗?

网友Z:
反向结不会倒流的吧。

网友Y:
三极管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
没有使用过共设极电路不就是这么设计的吗?

网友AA:
根据电动势的传输规则的,,有可能倒灌到3.3V 中的

网友AB:
不应该有灌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