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带UART的MCU那款最便宜?

楼主(2017-11-05):
呵呵,因为我只用到UART

网友A:
其他还有什么要求?要多少管脚的?

网友B:
可关注一下SH79系列产品,一般来说,资源少的就是相对便宜的.

楼主:
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

网友C:
资源少,意味着成本少,当然便宜

网友D:
中颖有没有带I2C的MCU?

网友C:
有的。79f32, 79f162等IC有master.
其实,iic协议,还是软件写方便

网友E:
带UART的中颖很多,性价比高的也不少

网友F:
SH79F081?

网友G:
88F2051,SOP16封装的,应该是中颖芯片里最便宜带UART的51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