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电路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7-11-05):
习题:某光敏三极管在强光照射时的光电流为2.5mA,选用的继电器吸合电流为50mA,直流电阻为250Ω。现欲设计两个简单的光电开关,其中一个有强光照时继电器吸合,另一个相反,有强光照时继电器释放。请分别画出两个光电开关的电路图(采用普通三极管放大),并标出电源极性及选用的电压。

解答:

问题:
①、强光照射时继电器吸合电路:上述解答是按电阻分流关系来算电阻的取值的吗?还是有其他考虑。从解答上看,R1=4R2,若按照电阻分流考虑的话这不是刚好反了吗?(基极0.5mA;R1流过2.0mA),还有就是光电三极管的光电流为2.5mA,从电路关系来看不应该为R1和R2电流之和吗?解答图片上面Ie=2.5mA不是标错了吗?
②、强光照射时继电器释放电路:这个图片中Ie=2.5mA位置标的很准确,此时解答中R1、R2阻值如何确定?
请大家看一下,对于电路设计的问题有点雾里看花呀。。。。。。。。。。。。。。。

网友A:
继电器一个常闭、一个常开,一个电路就可以实现两个状态。

网友A:
如果用一个双向开关继电器,一个开另一个关,逻辑就肯定不会错。

网友B:
问题1,  楼主很仔细, 图上确实标错了.

网友C:
这个解题的四路看的模模糊糊的,R1和R2都起了一个限流的作用,这个值不知道怎么确定的

网友:
②、强光照射时继电器释放电路:   有光照时,Uce=0 ,R1=15-0/Ie=6kΩ当无光照是,保证基级电流超过0.5mA,计算出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