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串磁珠的问题

楼主(2017-11-05):
请教各位大侠,可以在开关电源的主变压器的引脚上(大概有9个引脚)串磁珠吗?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A:
首先 你干嘛要串?

楼主:
想降低电磁干扰啥

楼主:
给y电容和整流桥的引脚都穿上了磁珠,发觉电脑画面干净了些,我就想能不能变压器的引脚也穿上呢?

楼主:
怎么没人来解答啊

网友B:
你是为了过EMC?

楼主:
我是个人好玩,就是想知道交流变压器的引脚串磁珠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变压器的正常工作。
另外我想请教的是:有一批小型电脑的电源适配器,部分运行不是慢就是卡,我拆开几个电源适配器,试着更换了高档一些的输出滤波电容,有一点好转,该适配器是无Y电容设计的,可不可以给它加上Y电容呢?

网友C:
我觉得电源如果不够好,电脑不是慢或卡,而是会蓝屏啊直接司机啊啥的。

楼主:
蓝屏或者死机,那电源得烂到啥程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源如果不够好,电脑不是慢或卡,而是会蓝屏啊直接司机啊啥的。

蓝屏或者死机,那电源得烂到啥程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屏或者死机,那电源得烂到啥程度啊?

因为电源问题一般不是变慢。
最可能的就是死机

网友C:
如果它的设计本来就是不需要Y电容的,你加Y电容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当然偷工减料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它的设计本来就是不需要Y电容的,你加Y电容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当然偷工减料的除外 ...

要的就是您这样的回答!
  再问一下能否给开关电源的主变压器的引脚加磁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您这样的回答!
  再问一下能否给开关电源的主变压器的引脚加磁珠吗? ...

我个人认为磁珠不会产生多少影响,但增加物料成本和工序,一般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