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G无线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7-11-05):
大家好!
问大家个问题,先谢谢各位大侠了!现在要做一个4G无线数据传输的方案,目的是实现手机APP端或PC端与终端的数据交换。这就要用到4G模块(公司是这样要求的),在网上搜的有其他公司的已经做好的模块,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但价格比较贵。另一个是SIM7600CE,硬件电路可以参考官方给的做,但软件方面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在使用的时候,是直接进行串口通信?就是将终端上的数据直接通过TXD传给SIM7600CE?用不用管什么TCP/UDP协议不?

网友A(2018-12-05):
sim7600ce-t 可以的呀  我是SIMCOM代理 技术上面的问题我可以让原厂工程师对接

网友B:
SIMCOM方案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那就是数据中断手动重启才行

网友C(2019-02-22):
移远4G也可以了解下,QQ541591695

网友D:
一般都封装好了,直接AT命令就行了,包括TCP/UDP/HTTP和FTP,NTP一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