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谐振电路

楼主(2017-11-05):
为什么这个简单的谐振电路的增益是负数,在谐振频率这个点也是一样,对什么频率的信号都衰减 ,谐振频率是72kHz,幅频特性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

网友A:
能量被消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被消耗掉了

那该怎么改呢?请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改呢?请问

不需要改。
你把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弄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改。
你把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弄混了。

串联和并联谐振不是都可以选频吗,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路不能选频,幅频特性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C:
一个电流谐振,一个电压谐振,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和并联谐振不是都可以选频吗,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路不能选频,幅频特性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电路应该 ...

不知道哪里错了

电路没有错,是你错了。
回去看看《电路分析》课本吧。

网友A:
谐振只是说在这个点上最大,没有说一定会是正的.

网友D:
你的仿真结果有问题,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一定不是这样,请检查,

此电路的增益(dB值)只能是负的,不可能是正的,在任何频率处,

“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一定不是这样”。说得好。

网友E:
那个电感和电容有没有电阻?

网友E:
那个信号源有没有电阻

网友F:
仪器负端不接的?

网友G:
无源电路, 只有损耗, ,没有放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无源电路, 只有损耗, ,没有放大的.

那可不一定,

网友E:
有趣,请问无源放大的部分的能量哪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趣,请问无源放大的部分的能量哪来的?

   1),谐振则共振,上学时物理课经典的共振是,士兵正步走过桥,桥断了,要弄断桥,能量哪里来?
    2),收音机调谐电路输出信号强度比接收信号强度高许多倍,注意:这里仅讲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谐振则共振,上学时物理课经典的共振是,士兵正步走过桥,桥断了,要弄断桥,能量哪里来?
    2 ...

听兄教诲,特地去网上查询了一番,确实谐振电路电压可提升到一个较高幅度,但对于激励的相位有较高要求,也不是这个电路具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听兄教诲,特地去网上查询了一番,确实谐振电路电压可提升到一个较高幅度,但对于激励的相位有较高要求, ...

楼主电路是电流谐振,L两端电压肯定小于输入电压,但是L中的电流就大许多倍。加上仿真是理想模式,L没有直流电阻也没有损耗,只要开始给一点能量,起振后就成“永动机”,所以仿真时,要在参数表设置等效电阻,否则,输出非常离奇。电压谐振,输入几V,L两端输出可达上千V,当然电流很小。

网友C:
如果仿真参数不能改,就只能L串等效电阻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是电流谐振,L两端电压肯定小于输入电压,但是L中的电流就大许多倍。加上仿真是理想模式,L没有 ...

给一个串联电压谐振的仿真。这大概是常说的“仿真不是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