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更新】合金功率取样电阻,瞬间电流80A,阻抗增加N倍

楼主(2017-11-05):
【更新-结贴】
1.主要是电流钳表选取档位不对,导致短路后续增加的电流没有被观察到,进而将电阻随电流上升的正常变化认为为异常变化。瞬间短路电流会达到接近300A。

在电池里作电流取样的2512封装,3W电阻,1毫欧,短路测试,电流从0在10uS上升到90A左右,然后发现电阻两端的压降在80A时能够达到0.7V,换算阻抗0.7V/80A ≈ 8.75毫欧,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紫色为电流波形,每各20A
黄色为取样电阻1毫欧2端焊盘内侧波形,每格500mV

已验证的测试:
1.持续40A电流,电阻压降正常;
2.串联另外电阻在相同的电流回路,阻抗换算1毫欧变化为4毫欧左右,没有板子上的明显;
3.更换为另外一种电阻,现象类似;

未知方向:
1.测试受干扰导致;
2.瞬间电流导致电阻内部热阻剧烈上升,进而电阻变化严重;
3.其他??

网友A:
看看寄生参数吧

网友B:
电阻的详细参数发来看看.

网友C:
看起来像寄生参数引起的,关注一下。

网友D:
你得考虑电阻的感受啊
你这么大电流 3W的合金电阻不合适了

网友E:
9A/us的电流上升速度不是随便一个采样电阻可以准确测量的。

如果是高精度测量,此时采样电阻的电感是不可以忽略的。

而且,由于是2512封装的,不知是否四线引脚?若非,则引线误差会极大。
另外,90A电流,对于2512封装3W的电阻,其温升对阻值的影响也是巨大。

如果是连续测量90A电流,1mOhm采样电阻功率不应小于30W,即使是脉冲,也要考虑其短时耐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详细参数发来看看.

谢谢,我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寄生参数引起的,关注一下。

谢谢,我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考虑电阻的感受啊
你这么大电流 3W的合金电阻不合适了

其实电路持续电流平时就最大20A,因为短路时间很短,一般都在100uS以内,因此电阻功率不是问题。
电阻的感受应该是:偶尔激情下,还是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9A/us的电流上升速度不是随便一个采样电阻可以准确测量的。

如果是高精度测量,此时采样电阻的电感是不可 ...

平时持续电流大概就20A附近最大,这个瞬间的电流,不需要测量取样,只是不明白电阻为何变化这么大,导致功率回路取样变化,没法定量去调短路电流的参数了。

网友F:
参考下列帖子的 9#:使用采样电阻采集电流的方案
建议 LZ 到专业供应商的官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技术**能解答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下列帖子的 9#:使用采样电阻采集电流的方案
建议 LZ 到专业供应商的官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技术文 ...

谢谢关注和帮忙查找,我的问题主要是,电流瞬态增加到80A,2W,1毫欧的电阻(2个2毫欧并联也做过)为何瞬态电阻用我的测试方法增加了数倍。
明确下:与电流采样精度,方法无关,不作讨论。

网友G:
很可能是瞬间大电流导致电阻内部温度剧烈上升,进而电阻增加。用功率更大的取样电阻或多个电阻并联。

网友H:
LS有道理,瞬间功率太大是主要因素。
或者,极大电流下,电阻导体的趋肤效应,不能低频直流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可能是瞬间大电流导致电阻内部温度剧烈上升,进而电阻增加。用功率更大的取样电阻或多个电阻并联。 ...

谢谢,我也考虑可能是这个问题,打算降低阻值,提高器件功率先测试看看。

网友I:
用康铜取样电阻试试

网友J:
确认一下你的90a电流是否是可信的,那么短时间上升下降这么大电流的外电路参数可信度也未必有多高

楼主:
谢谢关注。
电流钳表实测的,原来经常这么用的,用之前也做0电流校准的,这个基本不会出问题。
另外是将电池包输出直接用粗导线和空开短路的,电流没什么问题,可以达到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认一下你的90a电流是否是可信的,那么短时间上升下降这么大电流的外电路参数可信度也未必有多高 ...

谢谢关注。
电流钳表实测的,原来经常这么用的,用之前也做0电流校准的,这个基本不会出问题。
另外是将电池包输出直接用粗导线和空开短路的,电流没什么问题,可以达到这么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和帮忙查找,我的问题主要是,电流瞬态增加到80A,2W,1毫欧的电阻(2个2毫欧并联也做过)为何瞬 ...

把你的测试方法也发上来吧

不能排除测试方法的问题

网友K:
还是四线电阻为佳,工作通道与信号通道分开,从原厂分开,自已焊接板子分开引入比较大的误差。1毫欧的阻值对寄生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L:
默认楼主已经用了四线法了,估计是寄生电感的问题
U=L*dI/dt, 9A/us的电流上升率,80nH的电感就能得到0.72V的电压了。

网友A(2018-02-13):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