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与ch341控制出现问题,输出命令不正确

楼主(2017-11-06):
想通过labview驱动ch341控制I2C给电源模块写入命令,以输出不同电压,用网上下载的CH341-I2C驱动写入命令,但是写入的命令sda输出感觉不对,求大神指导下哪里的问题,电源模块设备地址30h,寄存器地址23h,控制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命令11h(10h关闭输出命令)下面俩图分别为正常的sda波形和我用labview写入11h命令控制sda输出的波形,明显数据少了很多

网友A:
这个真不好判断啊

楼主:
会不会是本身dll函数写的不好  还是版本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本身dll函数写的不好  还是版本不兼容

你的IIC上拉电阻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IC上拉电阻多大啊?

上拉1.5k 我后端电路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用VB写的代码可以控制输出,现在用labview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拉1.5k 我后端电路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用VB写的代码可以控制输出,现在用labview就不行了 ...

1.5k有点偏小,一般都是4.7k。还有就是你的电脑端CH341是虚拟串口还是USB口。用的控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有点偏小,一般都是4.7k。还有就是你的电脑端CH341是虚拟串口还是USB口。用的控件是不一样的。 ...

这个问题搞定啦  程序改了一下 谢谢您  还有个新问题 您能帮忙解答下吗  就是用labview控制安捷伦mso6104a示波器截图,用的save命令
:SAVE:IMAGe;
:SAVE:IMAGe:FORMat PNG;
:SAVE:IMAGe:AREA GRAT;
:SAVE:PWD "C:\Users\rockchip\Desktop"
但是一直说我文件名错误 ,这个格式就是参考他们的编程手册写的
:SAVE:FILename <base_name>
<base_name> ::= quoted ASCII string

:SAVE:IMAGe[:STARt] [<file_spec>]
<file_spec> ::= {<internal_loc> | <file_name>}
<internal_loc> ::= 0-9; an integer in NR1 format
<file_name> ::= quoted ASCII string

:SAVE:PWD <path_name>
<path_name> ::= quoted ASCII string
我就是想把示波器截图保存到电脑,然后通过labview插入到excel中,但是截图命令现在就一直说文件名错误您能帮我看看到底格式应该怎么写吗